[求助] DAC buffer ,怎么做?50M 信号带宽

楼主(2012-09-27):
12bits DAC因为共模电压需要符合外接器件的要求,需要通过运放来转,这样对运放的要求是什么啊?增益得多少?带宽得多少啊?
有没有好的参考资料阿?

网友:
难道是class AB型buffer?

网友:
你的reference是多少啊?外接的等效负载是多少啊?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说明啊?不然怎么讨论啊?

网友:
试试二级运放加源随器

楼主:
其实我最想问的是50M信号带宽,对运放提出的带宽要求是什么?
我怎么去判断我设计的运放是否overdesign了。
负载呢单端负载电容最好是10pf吧,负载电阻应该是至少是大于10k的,应该。以前做过一个LTE上的,用的是classAB,我记得差模反馈是170Mhz,共模好像是30~40M,测试虽然凑合,但自己还真不知道理论上应该做到多少。所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以前那个DC增益很高100多dB,耗电差不多2mA.最近做了一个采用40nm,做到差模带宽500M以上,共模200Mhz,testbench 128M采样速率使用理想ADC,DAC来提供buffer输入,SFDR可以达到68db。不过这只是仿真,理论上应该怎么设计啊?想知道三个问题
1.是否一定要满足多少个时间常数建立啊?是否有必要做到这么大的带宽?共模,差模带宽理论上多少就可以了?
2.直流增益是否是越大越好?还是选择直流增益低,但是-3dB高的运放?第二次我用的运放就直流增益只有63dB,但只是仿真,请高手指点。
3.合理的功耗应该怎么去算?

楼主:
共模转换要求从0.5v转换到0.95V,所以你指的参考应该是0.95吧。

网友(2012-11-19):
有没有进展?想学习学习

网友(2013-08-12):
    首先你的输出是SC结构还是连续时间的结构?如果是SC的结构,为了输出精度的要求,你的op带宽至少的是10倍工作频率(12比特精度),也就是500MHz。如果你是连续时间结构(比如说是电阻反馈型的),那么OP带宽是200M以上就可以了。这里的带宽都是差模的,共模可以小一点,但是也不宜太小。如果差模200M,共模40M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63dB的增益小了,会导致较高的SFDR。你的DAC精度是12bit,那么SFDR怎么也要〉66dB吧,那么63dB的增益小了。至少〉80dB才有保证,更高一点会更好,仿真可以验证。

网友(2023-10-09):
请问楼主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新的解释与参考吗,对于一个DAC什么样的BUFFER是好的,PSRR,GBW,CMRR对于DAC+BUFFER这个系统的所受的影响,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