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linux安装vcs的问题,望高手来解决

楼主(2012-09-27):
我在ubuntu10.04 64位系统上装vcs64位的,运行最后会报错

/usr/bin/ld: i386 architecture of input file `rmapats_mop.o' is incompatible with i386:x86-64 output
/usr/bin/ld: i386 architecture of input file `rmapats.o' is incompatible with i386:x86-64 output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请问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2012-12-05):
我也想在RH AS4.8上装64位的vcs,请问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能否给个地址?
非常感谢

网友:
vcs 编译选项加-full64试试

网友:
may be lack of some system lib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有amd64这个文件夹才可以用-full64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论坛里搜的资源

网友(2013-02-26):
回复 楼主:

    LZ解决了没有?

参看这个链接看有没有用http://bbs.eetop.cn/thread-379366-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这个方法可能可以解决,我是重新安装了32位版的,收藏了,改装64位版的时候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