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MSP430和MCS_51的区别?

楼主(2012-09-27):
希望有单片机相关专业的大师们解解惑,单片机MSP430和MCS_51有什么区别?以后从事相关的单片机工作,哪个运用更多?

网友:
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这个不好说哪个运用最多。
MSP430的功耗很低,在对功耗要求苛刻的条件下使用。
MSC_51比较大众化,适合在它的基础上做一些简单的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稍微复杂的开发和设计一般还是倾向于MSP430吗?我现在就在主攻MSP430的

网友:
不仅仅是MSP430,一般还会有其他51的变种
它们可能是指令周期、存储器大小、内部外设的种类和数量有不同
我是做ASIC的,有时需要51的内核,不同公司开发的内核也都有大大小小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蒽、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你的回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