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M

楼主(2012-09-27):
在SPARTAN3e的芯片上 如何使用DCM,一个外部时钟50Mhz,然后需要133mhz的和266mhz(0和90°相移的),也就是说需要三个DCM,是怎么串联的

楼主:
第一级的输出作为第二个的输入,第二个的输出作为第三个的输入,综合是没有问题的,仿真的时候时钟就输出不来

楼主:
单独使用一个DCM时有时钟输出,请问一下复位是用什么信号呢

网友(2012-11-06):
似乎可以用前一个DCM的LOCKED_OUT的反来接下一个DCM的RST,仿真的时候CLKFX就能正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