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DRC警告看不懂?求教!

楼主(2012-09-27):
在最外一圈的Guardring显示错误,把整个版图都包起来了。有没有知道的大侠?求教呀!

网友:
不太懂,
依我看,你最外边一圈是不是 Seal ring 不是的话 就可以忽略啊。如果是Seal ring 是的话,貌似要加一层 CAD _SEAL_Ring mark 这应该是个标记层。

网友:
加一层 CAD _SEAL_RING_MARK gds number =86(36)。应该就可以。

网友:
seal_ring 需要用cad_seal_ring_mark这层包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要叫一个标记层,在说明文档里找到了,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这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
家一圈seal ring做drc check

网友(2012-11-14):
请问 seal ring 中的过孔和接触孔是不是应该是连续的一环? 还是像电路中那样只能是最小尺寸的方块? 我理解应该是连续的一环。

网友:
需要加标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