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和GMII接口区别

楼主(2012-09-27):
不都是G比特以太网接口吗?有什么区别,请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GE一般指的是PHY层的接口,比如双绞线这个serdes接口   而GMII指的是PHY和MAC的接口,是并行接口,TXD,TXEN,TXER,TXCLK等这些信号

网友:
GE----千兆以太网缩写,一般指整个千兆接口部分。
GMII----千兆独立以太网接口缩写,一般指PHY到MAc之间的通信接口。

楼主:
谢谢两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