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区别

楼主(2012-09-27):
在MEMS系统中,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的有哪些?开环检测和闭环检测分别对电路和传感器的要求有什么区别?
我了解的,开环比较容易实现,闭环线性度好,其它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开环是不是就是没有反馈检测的?是不是电路要简单很多?精度要差些?

网友:
闭环主要设计最大的问题就是闭环后环路的稳定性问题,可以参考PID控制
优点:相对于开环可以扩大系统带宽,提高系统的线性度以及动态响应;
缺点:环路不容易稳定,设计中仿真及调试困难;另外,闭环后系统的灵敏度会降低

网友(2012-12-11):
闭环需增加微结构的反馈机构和电路开销
带来好处是线性度、带宽及部分温度特性改善

楼主(2013-04-03):
回复 网友A:

    稳定性一般如何考虑,仿真相位裕度吗?

网友:
同意3、4楼!

网友(2013-10-10):
同意上述观点.

网友(2017-08-30):
静静的看一下

网友(2017-12-25):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网友:
稳定性一般如何考虑

网友(2020-01-13):
闭环增加反馈机制

网友(2020-06-22):
开环就是直接将C-V变换,输出。

闭环是将C-V---->用驱动DR将被控输出控制到0,从而DR=被检测量。优点:线性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