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搭建10位理想ADC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小弟搭建了一个10bit-DAC,为了仿真,调用“ahdlLib”库的“adc_8bit_ideal”,输出端为vd0-vd7,将里面的Veriloga代码做修改后得到10bit的理想ADC,并修改symbol,输出端为vd0-vd9,仿真时系统提示vd8vd9:“cannot be found in the 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请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try delete the symbol, then change the verilog A, say, add one space anywhere, then close and save, see if it prompts you to generate a symbol view. If not, you need to edit the cdf parameter from CIW window.

楼主:
Using the methord you provide,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