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影响delay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为什么如果两个signal的翻转方向相同,那么信号的到达时间就短了呢?求解啊

网友:
请再具体阐述一下问题,我没有太看懂

网友:
如果把两个信号线看成是一个电容的两个极板的话,其中下极板为接0,另一个极板由0变成1,需要给电容充满电才可以。那如果下极板此时也由0变为1,相当于电势差变小,所需要充的电量也少,充电时间缩短,自然传递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