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的hold time违例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8):
大家好!我在很多资料上看到,DC逻辑综合时主要是考虑setup time,保证setup time没有违例,并尽量留一些余量;而对hold time一般不怎么关注。但,我现在遇到一种情况,我的setup time很正常,而且余量也比较大些,可我的hold time 违例比较严重:例如周期为40,而Worst Hold Violation:19,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也不用管呢?在布局布线时能不能修复好?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下setup 余量和hold violation  大小关系
而且,你的hold violation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
19ns的Worst Hold Violation?怎么可能。。。。。

网友:
多半是timing exception没有设好

楼主:
我的这个设计是有三个异步外部时钟,周期一个是为20,另外两个是40,约束设置中三个时钟间也设置了false_path,可结果中,周期为20的没有出现任何违例,而且setup 余量为6.37,另外两个setup 余量为6.77,Worst Hold Violation为19~~~,怎么修改,希望大家给于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检测产生的

网友:
report_timing -delay_type min,看一看这个19ns的路径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你的复位信号的设置等
估计应该是不没有设置有exception timing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