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电路“地”的小问题

楼主(2012-09-28):
Mixed-signal ASIC 常见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同一个芯片上, 彼此名字不同, 对于那些模拟“地”, 下列哪些类型的模拟电路对数字“地”的noise更敏感?哪些是可以跟数字“地” 连在一起的呢?

1, ADC/DAC
2, PLL
3, USB
4, HDMI
5, LVDS

请牛牛指教。

网友:
好像都不可以直接与数字公用GND

楼主:
谢谢。 延伸一个问题: 模拟电路模块彼此可以共用“地”吗? 比如“ADC/DAC”与“PLL”的模拟“地”是否可以连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关键得连的好,但是可能会需要很大电容或很好的psrr

网友:
同一个片子的话,衬底本身都连在一起的,关键是供电走线。就算芯片里头没有连在一起,应用的时候外面也很可能连在一起。影响总是有的,都得评估的。

楼主:
同一个片子的话,衬底本身都连在一起的,关键是供电走线。就算芯片里头没有连在一起,应用的时候外面也很可 ...
引用 网友B:

由表及里, 很专业的解释啊!

网友:
谢谢。 延伸一个问题: 模拟电路模块彼此可以共用“地”吗? 比如“ADC/DAC”与“PLL”的模拟“地”是否 ...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模拟地也是有区分的,比如高速模拟电路和低速模拟电路,大摆幅电路和小摆幅电路,他们的地线尽量都进行区分,
尤其是在高精度的mixed signal电路中

网友:
这个得看每个模块的对噪声的敏感度啊

网友B:
由表及里, 很专业的解释啊!
引用 网友A:

衬底虽然是连在一起但衬底电阻率一般是比较高的,所以接地靠衬底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每个模块还是需要各自接地的。外面最终地都是要连在一起的,但是从电磁兼容的角度考虑,各个模块的地连在一起的位置越远越好,这是个这行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