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s PDK 库 、 工艺库 、模型库 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2-09-28):
.scs  PDK 库 、 工艺库 、模型库 区别与联系? 如果需要spectre 仿真只需要scs库?hspice仿真需要什么库? 模型库和工艺库一样吗?

网友(2012-12-11):
hspice的仿真好像用的是一个.l后缀的文件

楼主(2015-03-25):
有人知道吗

网友:
现在比较主流的工艺库仿真文件都已经是.lib。早期的工艺像csmc0.5um.我们在会发现两个文件,一个是.scs文件,这个是spectre仿真用的,另一个.lib是hspice仿真用的.现在的工艺库在model文件夹里有两个子文件夹,分别是hspice和specte.在这两个文件夹里,都有.lib的文件。所以当你用spectre仿真的时候,就在spectre这个文件夹里选.lib的文件。

网友A(2019-08-02):
模型库:比如说一个共源级电路,可以将共源级电路等效为电压控制的电流源,然后使用这个模型进行仿真的计算。仿真就是模拟真实,而这个模型就可以起到模拟真实效果的目的,所以仿真的时候必须得加模型库,比如说spectre就得用.scs文件,hspiceD就得用.lib的文件,因为两个仿真器使用的模型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两个仿真器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同,而一般使用的是hspiceD,可能是因为这个模型更加精确吧。
工艺库:具体的器件的各种参数,比如说沟道长度调制系数,体效应的系数,工艺应该还有工艺的尺寸等等。
scsPDK不太清楚。。。

网友:
刚才说错了,器件的具体参数没有在工艺库里,工艺库只有就比如说,硼掺杂浓度,金属层,磷掺杂浓度这些,器件的具体参数在cdf文件里面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A:
模型库:比如说一个共源级电路,可以将共源级电路等效为电压控制的电流源,然后使用这个模型进行仿真的计算 ...

可是有的库model里面是空白,这种情况是要换库吗?(C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