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设置xinlix FPGA的I/O电压为5v

楼主(2012-09-28):
在ucf中用什么命令的,不太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颗芯片,据我所知的芯片,没有到5V这么高的,最多也就3.3V。

网友:
这个xilinx的好像还真不行
之前我们研究过
最高好像就是3.3

网友:
可以设置驱动强度,最高电压看数据手册,5v真的太高了

网友:
约束语法在ISE说明文档里查;
具体能不能支持5V在芯片手册里查;

网友:
这怎么能行,端口电压都是bank供电决定的,哪能胡来呢,加16424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