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赋值块的含义及区别?

楼主(2012-09-28):
为了在滤波器中实现乘累加,其中m0_out到m7_out分别是8个乘法器的输出,a0到a7为8个寄存器,请问一下两种写法运算起来哪里不一样呢?哪种写法正确呢?乘法器的输入是最新的乘数输入m0,乘数从m0到m7依次移动。

写法一: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0<=m0_out+a1;

a1<=m1_out+a2;

a2<=m2_out+a3;

a3<=m3_out+a4;

a4<=m4_out+a5;

a5<=m5_out+a6;

a6<=m6_out+a7;

a7<=m7_out;

end

写法二: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0<=m0_out;

a1<=m1_out+a0;

a2<=m2_out+a1;

a3<=m3_out+a2;

a4<=m4_out+a3;

a5<=m5_out+a4;

a6<=m6_out+a5;

a7<=m7_out+a6;

end

网友:
我猜你这个8个乘法器是并行关系,  假设只有一路乘法器和寄存器,那该怎么做, 为什么不是下面这样?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n)
   reset部分
else
begin

a0<=m0_out+a0;

a1<=m1_out+a1;

a2<=m2_out+a2;

a3<=m3_out+a3;

a4<=m4_out+a4;

a5<=m5_out+a5;

a6<=m6_out+a6;

a7<=m7_out+a7;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许和没把整个程序贴上来有关系,乘法器并不是并行的,用来实现是fir滤波器,我希望他实现的是乘法器后端有一个加的输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