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MOS 防止Antenna 加P+/N-Well Diode 的理解

楼主(2012-09-28):
1.大家如何理解PMOS  防止Antenna  加P+/NWell Diode , 是PMOS的Poly Gate接Diode的P+上,Diode的Nwell接VDD吗?
2.如果把PMOS所加的P+/NWell Diode 换成N+/P-Sub Diode可以吗?大家积极讨论啊

网友:
感觉不管用哪种 二极管的方向接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是的
    2.我的理解是CMOS中NMOS/PMOS的POLY GATE是相连的,所以应该同时连接到P+/NWell Diode和N+/P-Sub Diode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头又想了想,这时候应该还没做GATE连接的METAL,总之要保证DIODE反偏,同时不能对最后形成的器件性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