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比较“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在计算数学公式时的应用

楼主(2012-09-28):
如果要计算这么一个表达式d=r*((x1-x2)^2+(x3-x4)^2)时,应该选择“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呢?
我一开始想,先做2个减法,再做2个乘法,然后一个加法,然后再一个乘法。。。一步一步来比较直观。。。
我目前用非阻塞赋值的代码,像这样: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1<=x1-x2;
a2<=x3-x4;
b1<=a1*a1;
b2<=a2*a2;
c<=b1+b2;
d<=r*c;
end
因为input是一个时钟周期更新一次的,所以计算过程有点像pipeline,但是得要过好几个时钟周期第一个d才能求出来。
如果我直接非阻塞赋值d=r*((x1-x2)^2+(x3-x4)^2) 这一长串可以综合吗?这算是组合逻辑吗?
小弟新手,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d=r*((x1-x2)^2+(x3-x4)^2)这么写,会被人批评为“软件思维”,似乎有人说过这么写不能综合。但是,
今天被一个韩国人讯了,他就坚持说我的代码不对,坚持认为这是一个combination logic,不用时钟控制,虽然有些延迟(比如1.8个时钟周期)2个时钟后在output收一下数据就行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一连串加减乘的计算,应该选用哪种方式实现?

网友:
其实就看你的运行速度有无要求,需要连续处理还是阵发式处理。大的组合逻辑比较容易受其它逻辑的影响,从而影响时序。(个人观点)

网友:
如果要跑到频率比较高,用时序逻辑流水实现比较容易满足时序,如果频率不高的话,组合逻辑就够了

网友:
首先,verilog里,乘方的符号是**,不是^。
至于实现方法,你说的几种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自己规划流水线;也可以用韩国人说的方法,但在做dc、pt时要设set_multicycle_path;也可以写一个组合逻辑,根据实际延迟大小,后面跟几个寄存器,让dc_ultra去自动安排流水线。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跑在多少时钟下

网友:
lz可以训棒子了。你的确实是一个流水线,每个时钟一个结果。

网友:
另外r,这个变量使用的时候打三拍。

网友:
1、看需要几拍出结果
2、看跑多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