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WR2010 破解

楼主(2012-09-28):
小弟拜求高人指点AWR2010破解方法(WIN7 64位)!

网友(2014-08-01):
下和谐文件. 放到对应的文件夹里. LIC放到根目录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能用

网友(2015-01-31):
1) install AWR Suite 2008 v9.01
2) install Setup_NLTv4.0_AWR, Setup_NLDv4.1_AWR and Setup_CLRv6.0_AWR
3) unrar awr2009.01.fix.exe to "\Program Files\AWR\" folder
4) go to "\Program Files\AWR\Fopundry\Modelithics\License" folder and edit mdlx.lic there
5) change <your_real_MAC_address> to your real network card MAC-address. (see with lmtools.exe)
6) to work with CLR Modelithics Library study User Manual
NOTE: to work with CLR Modelithics Library you have to have original (not patched) file "\Program Files\AWR\AWR2008\models\Modelithics_Select.dll".
前两步不多说了,第三步是将fix文件夹中的文件解压,并将 fix\awr2009.01.fix\awr中的awr2009与foundry两个文件夹中的内容分别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awr2009与foundry中。
第五步中的物理地址可以通过在DOS模式下输入ipconfig/all来查看。 例如:你的计算机网络物理地址为:20-6A-8A-09-1B-AY,则将<your_real_MAC_address>替换成206A8A091BAY。
最后,全部做完之后还要去AWR/AWR2009下面找到awrd.lic文件,打开后将倒数第三行中2011向后改(因为这个破解中的licence到2011年7月25号到期),这个年份向后改了多少相应的最后一行中的2007也要向后该多少(因为要保证这两个年份之差为四),这样AWR就应该可以正常运行了。这种安装方法同样适合于64位系统。

论坛上看到的,拿来分享,看行不行,正在验证中、、、、、、

网友(2015-08-20):
试试看呢

网友(2015-09-25):
没有安装文件啊

网友(2016-04-04):
AWR12有了吗?

网友(2016-05-23):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你的破解文件发给我吗

网友(2017-09-29):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8-11-28):
XP系统的能装不

网友(2019-06-03):
AWR破解可以,但是工艺厂的PDK是不是少有破解的

网友(2023-11-11):
Can it be installed on win10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