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符合ISO14443协议的射频卡的副载波调制问题

楼主(2012-09-28):
诸位前辈,我现在做一个ISO14443的射频卡,在设计PICC的过程中,不知道PICC向PCD的副载波调制具体是按照什么指标调制的(如幅度等),翻了一些英文文档,也没有找到,希望各位能提供帮助,谢谢谢谢

网友(2013-08-22):
fs=fc/16。负载调制幅度大于30/(H的1.2次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的确不好处理。可以考虑几个因素:在芯片端,负载调制导致的信号变化,以不造成整流-稳压-时钟-解调-保护电路等电路崩溃为限;负载的设计可调整-调整金属连线,串、并啊的,可以按照某种规律调整;当然,还可以参照一下ISO10373-6协议后面附的一个PICC/PCD的简要验证装置,那个数据很有参考价值,上下更放宽些吧。宽多少,参考前两条。

网友(2017-02-21):
回复 楼主:

   你好 问你一下你副载波解调怎么处理的 谢谢 qq 75962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