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帮我分析一下下面的代码

楼主(2012-09-28):
求教各位,帮我分析一下下面的代码:

    class rps_c ;
     rps_t rps ;
     int score ;

     function bit comp(input rps_c a);
          if(a.rps == this.rps)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endfunction
   endclass

函数comp中的参数,是不是重新又定义了一个rps_c类的对象a,那这个对象作为函数参数(地址传递),用输入的类的对象a和本对象进行比较?
   在c++中对象的方法的输入,好像只能是对象的属性,能不能是别的一些参数? 在system verilog中,对象的方法的输入可以是对象的属性,也可以是别的一些输入,对不对? 请教各位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SV中方法的参数确实不一定是该方法所在类的属性。

网友:
比较用的function,就是这么写的,
可以在函数的第一行检查一下a是否为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