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TS时ThroughPin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28):
求助各位,在做某个项目时
设计里面有2个分频时钟分别是clk8和clk32,是用计数器的方式分的频

但是我在生成完ctstch文件后,发现ThroughPins里面没有这两个分频时钟,请问这个现象这正常么?
时钟树综合是否需要把分频时钟也考虑在呢?

网友:
应该设定为generated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时钟我已经设定为generated_clock了,但是在CTS的spec文件里面就是没有他们
所以我奇怪为什么没有,而且我查了这两个时钟,report_clocks,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到这两个分频时钟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