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 guide 使用问题

楼主(2012-09-28):
使用ICC 的route guide 命令改变一块区域内的某层金属的route preferred direction, 对整个design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网友:
这个要就实际的情况分析,总结起来就一言难尽了
非要想一个的话,就是conges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congestion问题的,实验结果很好,congestion和QOR都还可以,但是不确定对以后的 flow 或者生产工艺良率什么的造成负面影响。

楼主(2012-11-10):
ICC 在2012.06的版本开始支持swith preferred route direction on specified layes.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命令,或者知道有什么负面影响, 主要是工艺的问题,是不是有影响,能不能tapeout

网友:
没有,  可以tape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06可以crack么?

网友:
既然结果很好,为什么还会影响Tapeout呢

网友:
只要能解决问题,能过DRC就OK

楼主(2012-12-18):
这个option是跟公司做工艺的讨论过,可以加的。

网友(2013-08-05):
M2跟M3的pitch不一样,转换方向以后,那走线还在track上吗?

网友(2013-12-12):
回复 网友C:

   10楼好问题,我也想问这个,请各位实践过的大神解答下吧

网友(2019-05-06):
请教一下,encounter有类似的命令么,就是改变某一区域的金属走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