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这个ASSURA LVS问题

楼主(2012-09-28):
跑ASSURA LVS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呀?
Starting /tools/cadence/Assura412OA//tools/assura/bin/vldbToRpa run_test.snn run_test.tre run_test.cel
Error - Can not open file: run_test.snn
        Terminating program

网友:
不是说不能打开 run_test.snn 文件吗

网友:
cadence有一个自带的使用说明,你可以参考那个。按我看很可能是设置不对,尤其是license,需要特别注意,常见的license问题有license版本不对,或者时间不对等。

网友(2017-04-03):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