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寄生参数抽取问题

楼主(2012-09-28):
小弟对于寄生参数抽取不是很了解,只会把版图中的所有寄生参数都抽取出来。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才能抽取一定大小以上的寄生参数?如果写指令,怎么书写?请大侠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看着怎么这么奇怪,既然能提取出寄生参数,那就是会弄了,怎么还有什么一定大小的寄生参数,没听过。你是用的Cadence吧,你用它的PEX提取寄生参数就行了,不需要指令执行吧。

网友:
对于抽取寄生的电阻电容,在Command file语句里对电阻阻值和电容容值可以设定门限,比较小的值可以忽略不提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在command file中没有对电阻阻值和电容容值设定门限,怎么书写此类的语句?求解。。。

网友:
如果使用calibre,可以在gui界面对电容进行过滤,具体请参考calibre online help doc

楼主:
我使用的是herculers的命令语句(star_cmd)执行的,怎么在star_cmd中对电阻阻值和电容容值设定?

网友:
calibre pex的library本身應該可以設定吧

网友:
command file 里可以设置,也可以用他的默认值

楼主:
在command file中确实没有设置,该怎么去添加命令语句???

网友(2012-12-29):
回复 网友A:

    求教~

网友:
直接跑吧    好像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