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 如何修改孔的大小

楼主(2012-09-28):
现在转库,但是两个库对contact孔的要求大小不一样,怎么修改呢??

网友:
你这转库的话,应该不只contact孔不一样吧,这能转吗?选中环按Q看能不能更改属性。不行的话,就只有去multipath里重新设置好孔的间距(我说的都是环的接触孔啊),那个以有源区的中线为基准,然后设置有源区、金属一、注入或阱的线宽(这个需要你按设计规则先算出来),然后再设置孔的间距。再用设置好的重新去画出来。

网友:
如果只有孔的大小不同的话,可以修改cell(前提是有cell可以修改);还可以用图形运算的方法,以现有空为基础扩大或者缩小,新生成一层,然后替代原来的孔就可以了……

网友:
用tcl或calibre可解決

网友:
用Calibre或者Dracula Command file对contact层进行涨缩重新生成孔。

网友:
1.如果采用calibre,可以将top cell的gds做运算,输出contact的gds,在将gds导入原来的top做整合就可以了,如何计算请参考帮助文档
2.如果采用hier的形式对contact做instance的调用,那么修改contact cell就可以了

网友:
Edit tech file to change contact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