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反相器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9-28):
这个反相器中电阻的作用?

网友:
改变inv的翻转点?

网友:
限定同时导通时的电流,防止开关时候两个同时导通时的电流太大(由于电源地短路)。个人意见。

网友:
同意3楼意见,好像是用来限制导通电流的。
对于2楼的高见,我认为,考虑到电阻的精度(ASIC中),改变反转电压有些不太现实。
仅供参考。

楼主:
我想是这样的:
输入低电平,信号顺利通过;
输入高电平,信号被延迟了。

网友:
改变上下沿快慢

网友:
限制某一方向的电流,在tran中产生时延

网友(2012-10-30):
貌似大家都说的有道理,学习了,加油啊

网友:
确实是改变翻转点的。可以仿真看看,很明显的。
另外也起限流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14-03-31):
仅代表个人看法:限流、改变延时

网友(2014-05-14):
限流和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