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nanoroute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各位高手大神,用的是encounter,在nanoroute后把出现的drc修改完后,进行setup的优化,结果出现一堆drc错误,此时还有drv的错误,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做?是不用管drc,继续优化hold?drv的错误什么时候修改呢?跪求了。。。。。

网友:
一般的顺序是setup/drv--hold--d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陈老大,那请问优化setup之后drv中的还是有错,应该怎么做?先把drv修改完,再进行hold?在修drv的时候加上的一些buf,会不会对hold又产生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