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时,输入信号出现如下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9):
如题
testbench如下: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BintoBCD_vlg_tst();

        reg clk;
        reg [7:0] bin_in;

        wire [3:0]dec_out0;
        wire [3:0]dec_out1;
        wire [3:0]dec_out2;

        /****************************/

        initial
                begin
                        clk = 0;
                        bin_in = 8'd125;
                end

        always #10 clk = ~clk;

        /****************************/

/*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load )
                        begin
                                bin_in = 8'd0;
                        end
                else
                        begin
                                bin_in = 8'd125;
                        end
*/
        /****************************/

endmodule

模块如下:

module BintoBCD
(
        input clk,
        input[7:0] bin_in,                                                //输入8bit Bin码

        output reg[3:0]dec_out0 = 4'h0,                //输出3bit BCD码
        output reg[3:0]dec_out1 = 4'h0,
        output reg[3:0]dec_out2 = 4'h0
);

        /***********************************************/

        wire [2:0]c_in;
        wire [2:0]c_out;

        reg  [7:0]bin_sreg;
        reg  [3:0]bit_cnt = 4'h0;

        reg  [3:0]dec_sreg0 = 4'h0;
        reg  [3:0]dec_sreg1 = 4'h0;
        reg  [3:0]dec_sreg2 = 4'h0;

        wire [3:0]next_sreg0, next_sreg1, next_sreg2;

        wire load = ~|bit_cnt;                                                                //读入二进制数据,准备转换

        wire convert_ready = ( bit_cnt == 4'h9 );                //转换成功

        wire convert_end = ( bit_cnt == 4'ha );                //完毕,重新开始

        /***********************************************/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convert_end )
                                bit_cnt <= 4'h0;
                        else
                                bit_cnt <= bit_cnt+4'h1;
                end

        /***********************************************/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load )
                                bin_sreg <= bin_in;
                        else
                                bin_sreg <= { bin_sreg[6:0], 1'b0 };
                end

        /***********************************************/

        assign c_in[0]  = bin_sreg[7];
        assign c_in[1]  = ( dec_sreg0 >= 5 );
        assign c_in[2]  = ( dec_sreg1 >= 5 );

        assign c_out[0] = c_in[1];
        assign c_out[1] = c_in[2];
        assign c_out[2] = ( dec_sreg2 >= 5 );

        /******************确定移位输出******************/

        assign next_sreg0 = c_out[0] ? ( { dec_sreg0[2:0], c_in[0] } + 4'h6 )
                                                                                  : ( { dec_sreg0[2:0], c_in[0] } );

        assign next_sreg1 = c_out[1] ? ( { dec_sreg1[2:0], c_in[1] } + 4'h6 )
                                                                                  : ( { dec_sreg1[2:0], c_in[1] } );

        assign next_sreg2 = c_out[2] ? ( { dec_sreg2[2:0], c_in[2] } + 4'h6 )
                                                                                  : ( { dec_sreg2[2:0], c_in[2] } );

        /*******************装入数据********************/

        always @ (posedge clk )
                if( load )
                        begin
                                dec_sreg0 <= 4'h0;
                                dec_sreg1 <= 4'h0;
                                dec_sreg2 <= 4'h0;
                        end
                else
                        begin
                                dec_sreg0 <= next_sreg0;
                                dec_sreg1 <= next_sreg1;
                                dec_sreg2 <= next_sreg2;
                        end

        /*********************数据输出******************/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nvert_ready )
                begin
                        dec_out0 <= dec_sreg0;
                        dec_out1 <= dec_sreg1;
                        dec_out2 <= dec_sreg2;
                end

        /***********************************************/

endmodule

网友:
你没有例化RTL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BintoBCD i1
        (
                .clk( clk ),
                .bin_in( bin_in ),

                .dec_out0( dec_out0 ),
                .dec_out1( dec_out1 ),
                .dec_out2( dec_out2 )
        );

        /***********************************************/

这个在发帖子的时候不小心删了,谢谢提醒。在testbench文件里面是有的。

还是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你的信号没有进去,这是我在你testbench添加的
BintoBCD BintoBCD_u (.clk(clk),.bin_in(bin_in),.dec_out0(dec_out0),.dec_out1(dec_out1),.dec_out2(dec_out2));
就这一个改动,其他都是你的代码,波形出来了,如图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胜感激!

估计是我的软件问题!

楼主:
终于解决了!工程建的有问题,把以前的全部删掉,重新建一次就行了@!

楼主:
输入的是125的二进制,
dec_out2为 0001------1
dec_out1为 0010------2
dec_out0为 0101------5

网友(2020-11-0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