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mx E-2011.03版本 不再支持vhdlan,该如何仿真vhdl代码呢?

楼主(2012-09-29):
在这个版本下,输入vhdlan,提示没有这条命令。
查看了下vcs的选项,有个-mhdl
-mhdl
     Enables VCS MX - Mixed HDL simulation
看这意思是支持verilog和VHDL混合仿真,
但执行vcs -mhdl  xxx.vhdl ,会报错

提示error如下:
Erro-[DNUUM] Discontinued Non-Unified Use Model
The non unified use model has been doscontinued ,Starting C-2009.06 Beta release,
you would need to use unified use model. Check VCSMX documentation for more details

查看了下vcs安装目录下的文档, 并没有和vcsmx相关的文档呀。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Usage Model
Analysis
% vlogan -ntb test.vr design.v
% vhdlan top.vhd
Note:
Specify the VHDL bottom-most entity first, and then move up in order.
Elaboration
% vcs top
Simulation
% simv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1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3-01-26):
回复 网友A:

   若是你的TOP中例化了几个sub module子模块,难道不会报错: Unresolved Module吗?

网友:
不可能吧。我现在就在用啊

网友(2013-04-27):
我知道原因了, -mhdl 这个选项是在只有vcs,没有vlogan和vhdlan的时候用的。
假如在vlogan和vhdlan的时候,vcs还加了这个选项,就会提示没有遵循use model。

所以只要把-mhdl去掉就行了。

网友(2014-06-23):
楼上正解
mark

网友(2015-04-02):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如何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有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是支持的。看vcs安装目录下的用户手册,给出了明确的指导。

网友(2016-11-10):
就是重提,我这边-mhdl确实需要去掉,但是我这边正常用vhdlan和vlogan后用vcs elab竟然会报找不到vhdl的文件,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7-02-23):
不可以直接加一个编译命令把VHDL也编译进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