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p报错

楼主(2012-09-29):
Error: Layer "M1" (metal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2" (metal2)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3" (metal3)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4" (metal4)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5" (metal5)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Error: Layer "M6" (metal6)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fab提供的map如下:
conducting_layers
  POLY1          poly    RPSQ=7.85
  METAL1        metal1  RPSQ=0.11
  METAL2        metal2  RPSQ=0.065
  METAL3        metal3  RPSQ=0.065
  METAL4        metal4  RPSQ=0.065
  METAL5        metal5  RPSQ=0.065
  METAL6        metal6  RPSQ=0.0202
via_layers
   CONT      polyCont            AREA=0.0256 RPV=11
  VIA12          via1                 AREA=0.0361 RPV=1.0
  VIA23          via2                 AREA=0.0361 RPV=1.0
  VIA34          via3                 AREA=0.0361 RPV=1.0
  VIA45          via4                 AREA=0.0361 RPV=1.0
  VIA56         via5a                AREA=0.1296 RPV=0.45

想请问RPSQ和RPV的含义是什么?应该可以删除的吧?

itf:
VIA polyCont { FROM=poly TO=metal1 AREA=0.0256 RPV=1 }
VIA via1 { FROM=metal1 TO=metal2 AREA=0.0361 RPV=0.1 }
VIA via2 { FROM=metal2 TO=metal3 AREA=0.0361 RPV=0.1 }
VIA via3 { FROM=metal3 TO=metal4 AREA=0.0361 RPV=0.1 }
VIA via4 { FROM=metal4 TO=metal5 AREA=0.0361 RPV=0.1 }
VIA via5a { FROM=metal5 TO=metal6 AREA=0.1296 RPV=0.1 }
VIA via5b { FROM=mim    TO=metal6 AREA=0.1296 RPV=0.1 }
VIA viapa { FROM=metal6 TO=alpa   AREA=16.00  RPV=0.033}

对比了tf以后。修改了map。如下:左是tf右是itf。

conducting_layers
  GT            poly
  M1            metal1
  M2            metal2
  M3            metal3
  M4            metal4
  M5            metal5
  M6            metal6
via_layers
   CT         polyCont
   V1         via1
   V2         via2
   V3         via3
   V4         via4
   V5         via5a,via5b

由于PLL里面有mim,我想是不是map要加上via5b的信息?
不管是写V5         via5a,via5b 还是分两行写:
V5         via5a
V5         via5b
都还是报错如上。

请教。
谢谢!

网友:
RPSQ和RPV
resistor per square
resistor per 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此 多谢!那请大侠看看俺的map是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starxtract报错,删掉几个VIA行和METAL行竟可以了,不过有一些warning。
     同样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个?能说的详细一点删了哪些吗?还有删了以后是什么warning呢?

楼主:
UP UP。。这个问题不解决place无能。。。求教。。。

网友:
这个是转TLU+的map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 全程就这一个map。。。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itf转tlu我没用map...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不用?貌似官方的用就行,不用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 我的IO和PLL的tf和fab给的这个tf不一致 我在lib里替换了重新编译了db

    然后PLL里面应该是有Mim电容的 我怕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
    itf里面有via5a和via5b 而fab的tf里只有via5

    官方的我早试过了 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说错了。。我重新编译了pll的lib 因为想把里面的电源信息给删了 这样据说不用改网表

    PLL和IO的库我replace了tf 那是不是db也要重新编译?突然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PLL是独立IP吧?PLL的milkyway包含FRAM和CEL么?

个人看法,先不去管mim呢?也就是PLL只是个空壳去处理呢?

网友:
tf应该是唯一的吧,就是针对?P?M的,和db无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赶脚是唯一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 真是想不明白。。

   一开始我都没想起来PLL的MIM。。但是怎么改map都不对。。。

网友:
tf对应的是layer的maskname吧 不是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我改了跑跑~~~

网友:
没错tf中的maskname和itf中的CONDUCTOR的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还是不太行。。那个via5a via5b咋办 我现在只写了itf这边是via5a

网友:
回复 楼主:

   via5b先不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写不行。。还是报错

楼主:
继续顶。。继续SOS。。。

网友:
Layer "M6" (metal6)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括号里面metal 应该是tf 中的mask name;也就是icc中认为的mask name 应该与map左边的layer name一致,右边的应该与itf中的layer mask name 一致;所以你应该把map左边的MRETAL 改成metal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的没错 metal 是tf 的mask name

    已经把map左边的METAL 改成metal了。还是不行。报同一个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再用改好的map提一遍tlu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这个命令用itf转的tlu+哎 请教用map怎么提tlu+?

网友:
grdgenxo -itf2TLUPlus -i  XXX.itf -o  XXXgrdgen.tluplus
没问题,不用map文件就行

map是在set_tlu_plus_files的时候使用。

请讲修改后,读入时的新的错误,重新贴一下。最好软件退出,重新来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C:

   - =还请教怎么用map转tlu

网友:
回复 楼主:

  转tlu+不需要map
你想呀,你的设计库是tf创建的,Tlu+是ITF转的。所以读取TLU+的时候需要这个map去映射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嘛 所以我确实没办法转错的。。。话说map的tf部分到底是看layer name还是mask name?为什么两种说法都有???而我拿哪种试都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写过不对。

网友(2012-12-20):
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期待答案

楼主:
爬上来吼一句。目前原因不确定 命令想同的情况下高版本的starRC做出来的tlu+可以用。怀疑是版本问题。有待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瞅瞅via5a和via5b在tf文件中的gds number是啥。你就知道你真正需要的via5到底是哪个了

网友:
回复  defflin

   你瞅瞅via5a和via5b在tf文件中的gds number是啥。你就知道你真正需要的via5到底是哪 ...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哥,tf中只有via5,没有via5a,via5b,但是在itf文件中,via5a(FROM=metal5 TO=metal6) , via5b(FROM=mim TO=metal6),因为我们没有MIM层,所以via5 在itf中应该对应via5a,对吧? 因为我第一次使用这个文件,怕有其他问题,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写的V5对应的via5a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网友(2013-05-29):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看了下synopsys的student guide里的相同的内容,发现这个版本的guide用的是tf里的layer对应itf里的CONDUCTOR,我的是2012-06版的,这两个怎么不一样 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icc 的tluplus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给我传个foundry给的map文件或者是可以用的map文件?
foundry没给这个文件,只能自己写了.谢谢!  1193822692@qq.com
再问一个问题:只要定义metal层和via曾就可以了吗?其他层需要定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map格式:               M1   metal1
               M2   metal2
                ....

我可以用的Map对你来说也没意义。。
定义METAL和VIA层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才回复你的格式有点乱。。map的格式你就看我提问的格式就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我写好map了,只加了metal层和via层.现在可以placement了.为什么只定义metal层和via层就行了?其它的层不用映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清楚

网友(2015-01-15):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与到了,怎么也搞不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哦 当时怀疑是版本问题 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什么版本》是换了个软件的版本还是库的版本??换成那一年的版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数据版本。。。

网友(2015-04-20):
回复 楼主:

  ICC版本还是StarRC版本还是MW版本?

网友(2017-10-20):
请问Map文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层次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