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的设置问题(ICC)【已解决】

楼主(2012-09-29):
Error: Cannot specify both <operating_condition> and <max_operating_condition>.

查看了标准库对应的.lib文件。

smic13_ff_1p32v_-40c.lib 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 ff_1p32v_-40c

smic13_ss_1p08v_125c.lib 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 ss_1p08v_125c

所以这么写的:

set target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set link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

                        smic13_ff_1p32v_-40c.db \

                       "

set_min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min_version smic13_ff_1p32v_-40c.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_library ss_1p08v_125c -min_library ff_1p32v_-40c \
      -max slow -min fast

如上已保证了db路径和名字的正确。还是报错。

请教大侠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set link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
set_min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min_version smic13_ff_1p32v_-40c.db

试一下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是不是我所有的参考库都只能留ss呢?link了所有的library,包括标准库IO库还要Macro对应的库。

网友: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
是这么定义library,和lib condi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x_library要加XX.db吗?还是只要名字就可以了?不是很理解

网友:
不要加.db的 你试一下就可以啦 在工具里get_li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滴~~谢谢啦!!!上班火速试试~~~

网友: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min  ff_1p32v_-40c
这样定义的是OCV,不过ocv太悲观了,一般都市把on_chip_variation 换成bc_w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我看很多人都用OCV哎 我是菜鸟哦 不是很明白 但是觉得悲观的是不是应该更严格一些效果也可能更好一些呢?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严格些做出来的片子会更好的,不过很多design在ocv下Timing是没法meet的!其实我也是刚出来一年多的菜鸟,只是你的那个问题我之前研究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这样!多谢哈!我才玩了一个多月 更菜了 还自己摸索着 各种不懂 以后还请多关照

楼主:
set target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set link_library " smic13_ss_1p08v_125c.db ”
set_min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min_version smic13_ff_1p32v_-40c.db

按照大侠们的指点如上写了 还是报同样的错。S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Error: Cannot specify both <operating_condition> and <max_operating_condition>.

楼主:
set target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set link_library " smic13_ss_1p08v_125c.db ”
set_min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min_version smic13_ff_1p32v_-40c.db

刚才漏打了个引号。。脚本里写的对的

楼主: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min ff_1p32v_-40c

请问-max_library后面的smic13_ss_1p08v_125c 是不是不需要写路径了?

网友:
    你是这么设置的吗?把on_chip_variation 换成bc_wc吧 。13的工艺ocv有点悲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eration的设置就是如上写的。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min ff_1p32v_-40c

网友:
路径没在search_path里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db的路径吗?写了哎

网友:
min和max的都写对了?把错误报告贴全点上了看看

网友:
#db文件所在路径,可多个,中间加空格隔开
lappend search path xxxxxxx

set target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set link_library "* smic13_ss_1p08v_125c.db ”
set_min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db -min_version smic13_ff_1p32v_-40c.db

0.13um的operation condition用bc_wc就可以了,不用OCV. OCV的定义方法8#说的清楚。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08v_125c \
     -max_library ss_1p08v_125c \
     -min ff_1p32v_-40c \
     -min_library ff_1p32v_-40c

另外是ff_1p32v_-40c还是ff_1p32v_m40c,还需要你看看你的对应的lib文件,不要乱其名字哦。

楼主:
就这么一条错。。写对了 我不确定的是-max_library后面跟着的这个要写路径不?我没写 理解不了这个指的是db还是纯粹一个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E:

    set search_path " \
   /IP/db \
   /data/EDA_LNX/synopsys/icc2011.09_SP5/libraries/syn     "

看了LIB 名字是这个
/IP/db里面有所有的db。。。

然后你写的-max_library和-max名字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这么一条错。。写对了 我不确定的是-max_library后面跟着的这个要写路径不?我没写 理解不了这个指的是db还是纯粹一个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写路径的,就按你写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真是抓狂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你按版主的方法跑一遍看看  max_library 和max名字不一样的 按之前的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 一样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不行 版主。。。

网友:
报error那一行最后括号里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UID-251)

    ?是问的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与xxx.db对应的xxx.lib文件,打开,然后搜library和operating_conditions括号里面的就是你的答案,找找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 找过了。。。

operating_conditions(ff_1p32v_-40c)

  我写的就是这个。。

网友:
哎  这个好bug啊 没碰到过  ss哪个lib里也检查过了? library和operating_conditions都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我都是进到路径下把路径和名字直接复制过去的 所以不存在拼写的问题。。

   看过对应的lib
operating_conditions(ff_1p32v_-40c)

网友:
回复 网友D:

    /data/EDA_LNX/synopsys/icc2011.09_SP5/libraries/syn 这个路径可以不要

我写的只是大概意思,具体的你自己确认下.lib中的描述吧
用bc_wc试了么?

实在不行,退出工具,重新来一遍

话说icc2011.09_SP5咋crack的呀,口水ing~~~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了 具体路径我都确认过了 否则也不会爬这里求救啊。。

   我们貌似用的正版的。。

网友:
话说你都是-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俺都是 -max ss_1p08v_125c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不知道这个次序有影响不?俺没试过
不过别的没啥问题了呀,为啥你这个就这么奇怪的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俺也试试把。。。话说target library用的是ss还是ff这个有讲究不、、
    link library我还写了其他macro和IO库的max和min.db 会不会有影响?标准库是只能写ss不能加ff么

网友:
target 库只用ss的库 ff的库只要包含在search path里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那link里也不用写咯?

网友:
ff的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完全按你的写法试了一下

Error: Can't find the specified library 'ss_1p08v_125c' in memory. (UID-131)
Error: Cannot find operating condition ss_1p08v_125c in library ss_1p08v_125c. (UID-1220)

接下来再只改个顺序瞅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可惜现在还是不行 好泪奔。。

楼主:
回复 网友E:

    欧my god 还真是顺序的问题哎!!!神奇了。。现在只剩MAP一个问题了。。不过解决不了就不能place。。卡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的一路帮助哦!居然是顺序问题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08v_125c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
     -min ff_1p32v_-40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这么写就可以。。

我一直以为顺序神马的不care呢。。只是option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难道要先定义-max再定义-max_library才行啊,不可思议,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也不是顺序的问题  我又改成这样: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08v_125c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
      -min ff_1p32v_-40c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也是报之前那个错。

但是我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08v_125c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
     -min ff_1p32v_-40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这么写就可以。。。难道是有啥说法不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好吧,这种基础设置的问题,一般都是照猫画虎,不要创造的好,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挂的

就像EDI中,lef一定要先tech lef再macro的,可总有人不按套路出牌。

不过,的确学到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就是我依葫芦画瓢 那葫芦就是这么写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歪把子葫芦呗,还是看ICC官方教程才好。command 的pdf最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大概有点啰嗦。。就是想报告一下。。果然和顺序是没关系哒 就是写法的问题。。不知道为撒每个option换行一下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官方的不是没看明白么。。太愚昧。。不知道它哪个指的哪个。。

网友:
如果这么写行不行,我只是猜测一下,你可以试试。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08v_125c”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
      -min “ff_1p32v_-40c”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要加引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猜测的,可以试试,不保证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吧 map搞不定我也没办法往下做 就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引号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到原因了 分享一下。

    把命令逐行贴到ICC里面跑了一下。
  之前写的: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min ff_1p32v_-40c
贴到工具里面显示的是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min ff_1p32v_-40c

显示的是一行

然后我手敲了同样的: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_library smic13_ss_1p08v_125c -max ss_1p08v_125c \
     -min_library smic13_ff_1p32v_-40c -min ff_1p32v_-40c
      贴到工具里显示的时候bc_wc \的、\就没了
就成功了 所以我没弄明白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到原因了 我大概是太啰嗦了。。

  太依赖gedit了。

  用vi打开看了

  发现有问题的命令是在第一行的\后面有个^M
  而没这个^M的命令就是对的、、、

  不过^M是个啥。。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M是windows下的文件放到linux下看到的吧。用dos2unix命令转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转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问题解决啦 是因为我把别的脚本从windows下面直接复制到了unix里面 然后有换行符 转了文件就好了~谢谢啦~~~

网友(2013-05-20):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 系统限制: 5 到 200000 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路过嘛哈哈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link_target 里面不要链接最小延迟库FF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网友(2013-12-06):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max slow -min slow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low -min slow
的静态时序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4-05-09):
这个我也碰到过,还debug了好久,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的...从此我就乖乖用vi了

网友(2014-06-27):
的确学到了,多谢

网友(2016-05-11):
mark一下,这个问题楼主得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