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每次结果都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2-09-29):
求助一下,我把约束放宽的前提下每次DC跑的结果时延和面积都不一样,有时候还会有很大差异,这个是对的吗。我把约束收紧之后,我发现开始会出现slack,我在一点一点放宽,然后再收紧,我发现原来会出现slack的约束都可以满足了,这个有问题吗!求助一下,新上手DC~

网友:
也是新手,同问题,帮顶

网友:
应该是对的吧,楼下解释!

网友:
这个地方应该使用的是模拟退火算法,不同的约束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大。
这里可能也会受到上次的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