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容做补偿会不会有问题,也就是会不会实际值比仿真小很多

楼主(2012-09-29):
MOS电容做补偿会不会有问题,也就是会不会实际值比仿真小很多,有没有人这样用过

网友:
问题不大,模型里都应该包括咯的,出问题的话只能说模型不准。

网友(2024-12-22):
MOS电容在GB电压比较小的时候,MOS容值会缩小,如果你模型准确的话应该可仿真出来。最好不要用在米勒补偿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