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递函数

楼主(2012-09-29):
今儿下自习,和朋友讨论传递函数。我们俩的理解不太一样。       所有的模拟电路都可以用传递函数来表示吗?任何功能的模拟电路都可以用传递函数体现吗?像基准电压源怎么用传递函数表示,怎么从传递函数看出电路确实有稳压的功能?从传递函数能看出温度对电路的影响吗?
        那位大侠能给俺解释解释啊?
        谢谢了!!!!

楼主:
跪求请教啊!!!

网友:
传函的定义是输出与输入的Laplace或Fourier变换之比。一个稳压源它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所以传函的形式看你的输入量了

网友:
带隙基准的传输函数应该是电源抑制比吧

网友:
还是看的不是很明白,求明确答案

楼主:
确实不太明白!!!

网友:
牛人帮忙解释下,同样迷惑啊

网友(2013-12-11):
回复 网友A:

    nnnnnnnnnnnn

网友:
传递函数是用于分析系统的,而且是通过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研究的,如果把电路看作一个系统,那么可以用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