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stb仿真主要是仿真什么参数对对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2012-09-29):
请问一下stb仿真主要是仿真什么参数对对稳定性的影响,比如说工艺,或者寄生电容、电阻,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当然是反馈回路这个接法所面临的系统稳定性问题. 只有负反馈是稳定的, 需要有一定的相位余量才能保证稳定性. STB仿真考察的就是这个反馈回路的特性.

网友:
在增益和相位的稳定性分析中,STB分析和传统的AC分析方法相比较有什么优劣呢?貌似HSpice上没有这个分析选项呢,不知道在HSpice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
传统的AC分析方法总是要断开环路来分析的.有时候断开点不合适就不能真实反映环路的特性了,而且断开之后loading的影响也会不同。而STB分析不需要断开环路,只要在环路中安插一个probe(通常是零伏的电压源)即可,在数学上等效于传统的AC分析,并且在物理效应上是最真实的。Hspice好像没有,所以走的是传统路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Hspice中也有stb仿真的方法。 .lst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 我不常用hspice,没注意。

楼主:
那STB仿真是针对哪方面特性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呢,请高手再指点一下呗,谢谢,
上面说的没有对这方面的分析呀“比如说工艺,或者寄生电容、电阻,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STB仿真是仿真哪方面特性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呢,上面没太说呀,
希望高手们详细说一下呗,比如说工艺,或者寄生电容、电阻,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STB仿真是仿真哪方面特性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呢,上面没太说呀,
希望高手们详细说一下呗,比如说工艺,或者寄生电容、电阻,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还有相位余量也在60deg左右么?
增益余量在多少dB合适呢,十几dB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B仿真本质上就是把环路的交流断开,直流仍然连接着。所以你说的那些特性应该都包括在里面了。至于工艺的不匹配可能还要跑MC分析了,其他在环路中的等效电容什么的,环路在计算的过程中应该都考虑进去了,结果当然还是要看PM和GM是否满足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STB仿真的PM量也在60deg左右么?
GM在多少dB合适呢,十几dB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量是一对啊,貌似通常都看PM,PM有60°应该很好了

网友(2013-08-20):
hspice 如何使用 .lstb ?

感覺 OPA 是串一 DC=0v  source
該如何設訂?
V1  inp1 0 1 ac=1  => AC=1 還須要嗎?
V2  inn 0 0 ?
Vsin inp1 inp 0
.lstb mode=single vsource=vsin

.lstb  hspice 那個版後開始SUPPROT ?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环路稳定性,是用pstb吗?

网友(2014-07-25):
如果是开关电容电路,怎么仿环路稳定性,是用pstb吗? 同问

网友(2015-05-22):
    stb如果iprob加的环路点不合适也是同样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有些情况在不同的环路节点prob结果并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单个反馈回路,在哪个点插入probe都是数学上等效的; 如果你面对多个反馈回路的复杂情况,其中只有部分路径重叠的话,当然插入点的选择就很重要了。如果要检查多个回路的最终响应,就应该在重叠的路径上放置probe.

网友(2015-12-0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lstb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E(2021-04-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单个反馈回路,在哪个点插入probe都是数学上等效的; 如果你面对多个反馈回 ...

麻烦问一下重叠路径仿不出稳定性,就普通的SK滤波器,这是属于多环路么??
用理想运放验证

这问题出在哪,这种反馈系数是不是两路对应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重叠路径仿不出稳定性,就普通的SK滤波器,这是属于多环路么??
用理想运放验证;

这确实是多环路结构。反馈信号分别从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接入进了环路以内。你断开接入probe的点应该是对的,因为它处于两个环路的共同路径上,所以在这个probe两端看相移就能够把综合的环路稳定性看出来。

截图看不到相位坐标轴,所以判断不了,对着刻度比划一下似乎几乎没什么很大的相移。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负反馈?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与下面的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多环路结构。反馈信号分别从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接入进了环路以内。你断开接入probe的点应该是对的 ...

你好,我用传统环路增益测试跟加STB的LOOP一样,推出传输函数是带阻,分子分母相同
理论上分子分母的转折频率不都是复数a+jb的模值么 都是w.但PZ仿真不知道除了很多其他点。
P3和Z2视为分母和分子的极点频率,都是1G。该频率理论-6dB也是对的。但P2和P4这个是怎么推导的,跟传输函数没关系呀,但感觉还真是-3db?还有Z3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PZ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