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FD用在DLL里,如何判定REF和FB谁比谁先?从而输出到底是UP还是DN?

楼主(2012-09-30):
各位:

就一个最简单的PFD (两个DFF加上延迟的reset),我怎么判定REF输入端和FB输入端谁比谁先?它们两个是周期信号,即便两者已经接近的时候,我可以判定REF比FB先,从而输出UP信号,但我也可以判定FB比REF先(比下一周期的REF先),可这会输出个DN信号。这个不确定性也许对PLL无所谓,但对于DLL岂不会造成环路极性完全相反,从而无法lock住(好像很多人就是用PLL的PFD做DLL的PD)。我想DFF的初始状态有些时候是无法预知的,那样就会造成这种不确定性吧。

感谢大家指点。

网友:
有这种错误的可能,会引起DLL锁定到谐波上或失锁,所以DLL一般会有个辅助电路防止错锁、失锁。

网友:
如果在PLL中频率相差很多,会看到控制信号在锁定过程中有类似振铃的现象,直到比较接近才会消失。这种情况是由于有上升沿被错过造成的,这说明楼主的担心是可能出现的。当然很多改进型的pfd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