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去某外企面试时被问到的问题1:运放的失调电压对SDM调制器的影响。

楼主(2012-09-30):
很多文章都提到了sigma-delta调制器对器件不匹配的不敏感。但是这应该怎么解释呢?运放的失调电压对SDM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讨论一下吧 。

楼主:
沉得好快,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大虾给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去TI面试时面试官出的问题。

楼主:
我先把我当时的回答说一下吧,不过我的回答面试官好像不是那么满意。希望各位大牛指正。
失调电压可以等效成低频的噪声,SDM的LOOP对第二级积分器的噪声抑制很好,所以第二级积分器的要求较低,对于第一级积分器的抑制较弱,但是要求仍然要比第一级高。总体来说,还是要努力做到使第一级积分器的失调很低。

网友:
好像不太对,噪声就是噪声,失调就是失调。看应用的有要求。很多时候对失调要求不高。
os对于sdm是会对噪声有影响。不过不是通过这种途径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s对于sdm是会对噪声有影响。不过不是通过这种途径影响的。”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性是会影响reference对sdm的噪声贡献程度。

网友:
你回答的没啥太大问题,有点感觉像蒙的。也许面试的人希望你给个量化的结果。
或者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他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如果是量化的结果,我确实给不出来,我没有做过相关的仿真。因为我做的时候确实没有考虑到失调电压的问题,仿真的时候第一级的运放的失调在10mv左右吧。感觉如果减小失调肯定会使SNR变大的。我感觉做Vos canceling还是比较麻烦的,请问你平常都会做额外的结构来补偿失调吗?另外,如果输入信号小到可以和失调可比的时候,是不是信号就会被失调所淹没?此时输出还能分辨的出信号吗?

网友:
失调电压就是低频噪声 影响可以放在snr里面吧

网友:
1. Vos可以理解成低频噪声,有很多方法可以消除它对SNDR的影响,典型的方法是CHOPPER,CDS等等技术,并不一定要从OTA本身下手;
2. 有关窄带DSM的论文里常常有用CHOPP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的chopping效果就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在SDM中引入那些消除VOS的技术,会不会带来很多额外的代价而换不回来想要的结果。因为CDS也是靠开关电容的。在每次采样和积分周期前再设立一个失调消除的周期吗?我感觉实现起来很麻烦也很复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窄带的DSM好像都要消除低频的“噪声”(比如1/f noise, Vos等等),CHOPPER好像更常用,仅增加切换开关,电路简单,只要选择好CHOPPER的频率,具体的请多多看文献;CDS可能会增大OTA的等效负载电容,导致增大功耗。

网友:
lz貌似只是从整形上定性回答,坐等高手补充,OS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网友:
失调不会对噪声产生影响。对于单环高阶DSM,第一级运放失调最后会反映到输出,即输出中含一直流分量等于失调。后级失调无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在dc,信号不一定是dc,淹没不了。

网友(2014-04-16):
回复 网友E:

   请问失调会不会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只看到说offset 随着温度变化,但没提会不会随着输入变化而变化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性是会影响reference对sdm的噪声贡献程度。

我仿真的时候,也发现reference对sdm有影响,相当于在第一级积分器输入端就入了噪声

网友(2024-05-06):
你好,这个问题楼主现在清楚了吗,可以讲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