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去某外企面试被问到的问题2:Capless LDO中开环共轭极点

楼主(2012-09-30):
之前做一个带瞬态补偿的Capless LDO,发现开环仿真时输出端出现了共轭复数极点。大家在做电路的时候一般是如何考虑开环时产生的共轭极点的呢?我也列了一下LDO的TF,并没有解出共轭极点,请问大家如何分析一个开环中是否会出现共轭极点呢?
PS:电路中有其它子环路。
参考电路:

楼主:
沉得好快,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大虾给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去TI面试时面试官出的问题。

楼主:
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面试官不是很满意,希望大家指正点评。
平常的时候,一个开环闭合后形成闭环的时候,在beta到达某个比较高的值时,原先开环的两个极点会在根轨迹上相遇,形成一对共轭极点。如果在一个开环中引入一个子环路,我们可以把子环路单独看成一个闭环的反馈来分析,如果之前开环和子环路在一个公共的地方产生一个极点,子环路又引入了一个新极点,那么在这个环路内又会有类似之前所说的根轨迹相遇的机制来产生一对共轭极点。产生的条件也是反馈比较strong。

网友:
子环路稳定性有问题,本来就是会引入共扼极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TB仿子环路的稳定性没有问题啊。子环路稳定的时候,共轭极点也是会产生的,并不是说只有子环路不稳定的时候才会有共轭极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情况,你是说子环路不稳定的时候,出现另外一个conjugate? 子环路的phase margin,跟这个conjugate的Qfactor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我仿真的情况下看子环路的PM和共轭极点的产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可以看一下我发的那个附件里面的电路。我就是照着那个电路做的,只不过我又加了一个给PMOS功率管灌电流的回路。当然子环路的稳定性是必须满足的条件。只不过共轭极点是总是出现的。如果非要说两者的关系,就是子环路的参数和共轭极点的实部和虚部有很大联系。

网友:
RE: 去某外企面试被问到的问题2:Capless LDO中开环共轭极点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单向化增益的Miller补偿。主极点在Mp输入,次主极点在Mp输出。3+极点挤在一起,容易形成共轭极点。
而且哪两个3+极点形成共轭极点也难以看出。

网友:
MARK下,找时间尝试下,没做过caples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3+极点是什么意思?是指主极点和第二极点之外的极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共轭极点  如果在gbw附近的话 会让GM上翘

网友:
看了一遍,没看明白面试的和回答的想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是想让人给出很通用的判断方法吗?我觉得那是很难的。那种miller电容一端接在cascode上的有可能产生共轭极点,当时jssc的推导我看了很多遍,觉得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是和论文里一样,直接算传输函数。从根本上讲,共轭极点就是开环传输函数里的二次多项式没有实根,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系数,鬼知道。内部子环路闭环了只是一种可能,但想什么都往这个模式里套也未必对。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Gain Margin。
Ti,ST类似外企的面试官喜欢从不同角度考量工程师对于稳定性的理解,通常死读书的人,只知道Phase Margin的重要性而不是从系统控制理论的根轨迹理论全面考量一个反馈系统的状态。共轭极点如果出现在GBW附近会造成Gain曲线上翘(PM=0时),穿越过0 dB 以上。从根轨迹理论看,这种现象属于增益欲度不够,会引起振荡。如何消除这个共轭极点?需要从传递函数中寻找,并调整补偿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看到lz问“请问大家如何分析一个开环中是否会出现共轭极点呢?”,没觉得在问共轭极点对环路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把论文发我一下吗?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看到该作者的硕士论文,对其中的简化推导有很多不明白之处,不知您研究的如何,可否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否发我一下,一起研究

网友F(2012-11-09):
按照此电路做了个电路流片了,仿真没问题,但测试出来结果:在数字模块打开时(此块数字电路规模较大),输出电压容易跑掉,拉不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
SANSEN的书上有讲

网友:
都是 高手

网友(2013-01-07):
被共轭极点弄得有点晕了。。。研究一下

网友:
我对共轭极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网上已经出了好几个类似的问题啦

网友(2013-02-19):
看了一遍论文,发现电容放大好像与RF没有关系,只是电流镜的倍数而已,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觉得开环共轭极点是由于内部环路的稳定性造成的。

网友:
要保证每个子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2013-04-08):
我仿了一下这个电路,用的TSMC.35工艺,仿真不正确啊
首先请问M2/M3,M2/M4管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联?
另外对于current mirror,采用最小尺寸合适吗?paper用的.35工艺,而current mirror管Mf1, Mf2的Length是0.4um,太小了吧

回复 网友B: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仿的,我用的同样的工艺仿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同学习!

网友:
正要找capless的资料呢!郁闷当中!

网友:
按照此电路做了个电路流片了,仿真没问题,但测试出来结果:在数字模块打开时(此块数字电路规模较大),输出电压容易跑掉,拉不回来。

是电流小了?带宽不够吗?

网友(2013-10-28):
被共轭极点弄得有点晕了。。。研究xia

网友(2014-02-02):
项目上碰到类似的问题了,希望能在资料上找到答案,谢谢

网友(2015-07-21):
不太明白,mark一下,回头研究~

网友:
不太明白,mark回头研究下

网友:
主要是你的子环在整个环路的开环分析时是看到咯闭环的响应。如果做个比较的话,可以参考那种纯RC+opamp来构建高阶filter的例子,对理解这个共轭极点的产生很有帮助

网友:
系统稳定性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2016-05-19):
好东西    收场了,谢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由于该补偿引入了 DC offset, 如果补偿支路的电流过大而同时运放的低电流设计,很容易在大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无法control

网友(2016-06-21):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一般是在GBW附近让GM上翘?

网友(2016-09-05):
先mark一下 最近正在做capless LDO 空了过来研究

网友:
没做过capless LDO,学习学习

网友(2016-10-10):
Mark一下,研究研究。

网友:
bu zhidao xia guo mede

网友(2018-01-17):
貌似论文里几次强调是由于那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可能导致出现共轭复极点
不知道这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2018-08-10):
Mark 下以后有时间再来研究下

网友(2018-12-16):
我觉得是只要在环路里面出现了局部的反馈(哪怕其中含了一段密勒补偿),就可能出现complex pole, 因为从传函上讲,需要先计算小的闭环,再算大的环路;如果环路中只是独立的节点,应该都是实数极点。

网友(2019-06-11):
mark一下,回头来学习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Gain Margin。
Ti,ST类似外企的面试官喜欢从不同角度考量工程师对于稳定性的理解 ...

你说到点上了

网友:
我认为他就只是想让你说 反馈系数小于1,那么整体的complex poles 就会在左半平面。具体的要分析的,但产生的原因就是Pwoer transistor 的 Cgd导致了一个RHP。

网友(2022-04-14):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F:
按照此电路做了个电路流片了,仿真没问题,但测试出来结果:在数字模块打开时(此块数字电路规模较大),输 ...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我做了一个LDO,负载就直接是数字子模块电路(无其他额外负载),第一级就是折叠式运放(各支路电流比较小,uA级别)。第二级是直接NMOS管M1(作为功率管)输出。M1尺寸足够大,所以主极点在片内,次级点在输出。将输出bonding到片外测试,发现1%的芯片测到的电压偏大(低温表现更明显,测到约15%电压偏大)。

网友(2023-12-26):
看到最后也没有答案啊,作者现在搞明白了么

网友:
开环中存在一个闭环,且闭环阻尼系数小于1时(若是普通双极点系统,该条件等效为次极点在4倍GBW以内或相位裕度小于76度)会在开环的传输函数中出现共轭极点(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