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len模集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30):
allen模集后的附录A有关两个二端口网络之间跨一个VCVS或ICIS的电源简化(source reduction)怎么推导?

网友:
推导是不会的,可以简单用戴维南等效验证一下。

网友:
验证一下把 木有推导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验证,谢谢!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问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