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沿触发?

楼主(2012-09-30):
将高频电路降频设计成双沿触发会降低功耗么?有什么缺点?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精妙,能回答你的人不多,我来回答一下你:

在双沿触发系统里,时钟树上沿与下沿的延时差会冲击到setup,而在单沿系统里,这个只冲击minimum pulse width。

网友:
双边沿电路是根本没法做滴,因为所有的工具都不支持。
撇开工具,用双边沿的话,对芯片内部的时钟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因为占空比一定要确保是50%,不然你的时钟频率就取决于占空比比较小的那一段。这样,你的芯片对温度、生产工艺的偏差会极其敏感,很容易挂掉。

网友:
建立保持时间难以满足。

楼主:
哦,这样的啊。。。没事乱想了个想法,,原来实现时难度那么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