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的cornor太多了,能自动生成吗?

楼主(2012-09-30):
一般我手动填32个,然后save,再用编辑器改cornor的文件,改成后放在同一个文件里有128个cornor,已经有点吃力了,现在要再加一倍。

能自动生成吗,谢谢!

网友:
这个用简单的嵌套式parametric analysis就可以做到,用GUI设置任何东西都是局限于手动可以完成的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