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不能在QUARTUS中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2-10-01):
大家好,我的软件版本和安装顺序分别是
Quartus II 9.1 (32-Bit)
Nios II  9.1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
ModelSim-Altera 6.5b (Quartus II 9.1)

前面两个先注册及运行过。
到学习功能仿真,时序仿真的时候,打开 VWF 文件会出现附图上的的提示,里面的输出结果也和我预期的不一样。
花半天时间找到MODELSIM的注册文件并处理后,运行ModelSim-Altera 6.5b 可以成功。
但是再打开VWF 文件 还是会出现上面的提示“Future versions of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will  not support the quartus ii simulator”。
我不知道是软件安装有错误,还是此版本不支持 MODELSIM直接在 QUARTUS里起作用,还是MODELSIM必须单独运行。
这样调试起来很不方便。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我没见过多少人在QUARTUS里跑MODELSIM的

楼主:
我是照DE2的教程来做的,按他们的做法,打开波形文件,设置输入引脚的值,输出引脚就会给出对应的值,这样很方便。-----当然,那里的版本和我的不一致
我只想确认。我的版本,必须在外面才可以吗?
点那个提示的链接,给出的是英文的设置帮助,但是改了之后也没有成功。

判断还是软件安装设置问题吧

楼主:
上班了,公司里的电脑,在打开波形文件时也有一样的提示,应该是那个版本开始,仿真调试,MODELSIM在QUARTUS之外了。
不过奇怪的是搜索网上,只有一个网页提到我前面的提示信息。我还以为是我的软件没装好造成的。
MODELSIM 可以测试不要综合的逻辑情况,这个没有硬件时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