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下面电路能容忍的最大positive clk skew和最大negative clk skew

楼主(2012-10-01):
如图,求电路能容忍的最大positive clk skew和最大negative clk skew
几个概念:
positive clk skew:  DFF2的clock比DFF1晚
negative clk skew: DFF2的clock比DFF1早
已知条件:
Tsetup=1ns  Thold=1ns  Tclk_to_q=1ns

楼主:
不小心把图片重复发了一遍。还望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个人觉得此题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组合逻辑传播延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
Tc-q + Tdelay(max) + Tsetup <= Tclk + Tskew(negative)
Tclk未知。。。Tdelay(max) = 4 + 3 + 1 = 8ns

Tc-q + Tdelay(min) >= Thold + Tskew(positive)
Tdelay(min) =  3 + 1 = 4ns
Tskew(positive) <= 4ns

楼主:
我怎么感觉应该是这样?
Tc-q + Tdelay(max) + Tsetup <= Tclk + Tskew(positive)
Tc-q + Tdelay(min) >= Thold + Tskew(negative)

网友:
Tskew(negative)影响建立时间,DFF2时钟越早到则建立时间越不能满足。
Tskew(positive)越大则DFF2的旧输入数据越容易被新到达数据覆盖

最短路径DFF1->DFF2 或DFF2->DFF1都是4ns

所有应该还是我上面给的

刚才误以为最短路径是DFF2->DFF1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大路径延迟8ns,最小4ns。如果周期为T,则
Tskew(TDFF1-TDFF2)为 :
                   Tskew<=T-8-Ts-Tcko=T-10ns  (1)
                   Tskew>=Th-4-Tcko=-4ns         (2)
可根据(1)(2)两式确定。

网友:
cadence招聘笔试考了这题,后来想想应该考虑DFF1->DFF2 和DFF2->DFF1两种情况
因为这是个循环路径。。。

网友(2014-06-12):
回复 网友B:

有个疑问啊, 是不是应该把clk先到的哪个register作为第一级? 当DFF1比DFF2早到,即positive slew的时候计算 DFF1->DFF2? 相反的 计算negative slew的时候对应的是  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6-06-24):
虽然负skew对setup time违例有影响,但是setup time违例与时钟频率有关,所以通过setup time违例是没法确定负skew的范围,即Tc-q + Tmax + Tsetup < Thold - Tjitter(-);
正skew影响hold time违例,即Tc-q + Tmin > Thold + Tjitter(+);
注意到图中存在两种方向的路径,DFF1->DFF2,DFF2->DFF1,以及DFF2->DFF2,它们之间的路径都需要满足hold time,
DFF1->DFF2,Tmin = 4ns, Tjitter(+) < 4ns; 由于这个路径方向和时钟方向相同,所以计算出来的是skew,
DFF2->DFF2, Tmin = 3ns, Tjitter(+) < 3ns; 由于这个路径方向和时钟方向相同,所以计算出来的是skew,
DFF2->DFF1,Tmin = 4ns, Tjitter(+) < 4ns; 由于这个路径方向和时钟方向相反,所以计算出来的是skew,

总结 Tjitter(+) < 3ns, Tjitter(-) < 4ns

网友:
更正:
DFF2->DFF1,Tmin = 4ns, Tjitter(-) < 4ns; 由于这个路径方向和时钟方向相反,所以计算出来的是skew,

网友(2017-06-01):
感觉DF2到DF2计算的是jitter不能当做DF1和DF2之间的skew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