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和std cell以及IP的merge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0-01):
请问一下,从encounter中导出的gds到icfb中merge的话,按这样的步骤做对不对:先把std cell的gds导进来到一个library,然后把topcell的gds 从icfb中stream in,同时选中option选项卡中的retain reference library(no merge)?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在icfb导入topcell的gds的时候,option选项卡中的retain reference library(no merge)选项选上以后,无法导入gds,软件提示已经successful了,但是目标library中没有导入完成的layout,library还是空的。。。去掉no merge选项以后,导入的layout中没有IP的版图,IP显示为黑框。。。其他的std cell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了~~

网友:
先将encounter出来的GDS直接导入到virtuoso的库中比如my_design,然后将 stdcell IP GDS导入到my_design中

网友:
后端还是小细节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就是说工程和工艺库的stdcell 必须在一个library下是吧~~那如果各自建立一个library的话,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不同的library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

网友(2015-12-26):
这个方法很好的!

网友(2017-05-20):
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