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2选一MUX,当sel为“X”时,输出什么?

楼主(2012-10-01):
如题,求解啊,本人新手~

网友:
取决于你的MUX用verilog是怎么描述的。

网友:
代码仿真是估计会出来不定态,实际电路中输出0或者1或者中间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两段代码:1、 a = b? c : d;
2、 if(b)
        a = c;
     else
        a = d;
这两种代码有什么区别?还是没区别?

网友:
    老有人问这个……
看这个帖子里我的回复
http://bbs.eetop.cn/thread-353339-1-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小弟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加一个问题吧,也是最近做题遇到的:always @(clk) begin
        a = 0;
   #5 a = 1;
end
的输出波形?若将@(clk)换成@(posedge clk)的输出波形?
画波形挺麻烦的,还是请大大能说一下这道题的考点在哪??万分感谢~

网友:
clk的周期是多少?
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1

2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理解……
除非还有什么别的条件,不然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题也是看不懂啊,还有一个:#5  a=b和 a = #5 b的区别??这里涉及的transport delay和inertial delay的概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5 a=b】就是说程序延时5个单位后把b的值赋值给a。若a=#5 b就是说把延时五个单位后的值赋值给a也就等价去把b再零时刻的值赋给a。。而之前的是把b延时五个单位的值赋值给a。

网友:
上面的图里面,时间单位设置错了。导致有些仿真过程被阻塞了。

always@(clk)  在仿真的时候近似于 always@(edge clk)

网友:
输出为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