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出現大VIOLATED

楼主(2012-10-02):
DFT 出現大VIOLATED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n1                          4.50         760.83        -756.33  (VIOLATED)
       PIN :   AT/propose/FBF2x4/FBF2_1/DFx/Q_reg[0]/SE
                                4.50         760.83        -756.33  (VIOLATED)
       PIN :   AT/propose/FBF2x4/FBF2_1/DFx/Q_reg[1]/SE
                                4.50         760.83        -756.33  (VIOLATED)
       PIN :   AT/propose/FBF2x4/FBF2_1/DFx/Q_reg[2]/SE
                                4.50         760.83        -756.33  (VIOLATED)
       PIN :   AT/propose/FBF2x4/FBF2_1/DFx/Q_reg[3]/SE
                                4.50         760.83        -756.33  (VIOLATED)

有很多 ,所有的pin腳位都有這個大延遲,跑出來的圖形檔錯誤的,沒加DFT前是可以動,

查看了一下是DFT se這個訊號,也就是以上錯誤,這有沒有方法解掉?

网友:
Scan Enable没做buffer tree的原因
buffer tree的具体做法,自己在坛子里找

楼主:
感謝版主回應
我找到資料是設定DRV

因此我原先設定是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test_se]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test_se]
之後改為這樣
set_max_capacitance 2 [get_ports test_se]
set_max_transition 0.2  [get_ports test_se]
set_max_fanout 6  [get_ports test_se]

  PIN :   AT/Test_M/s_1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test_se                              0.20           1.44          -1.24  (VIOLATED)
       PORT :  test_se             0.20           1.44          -1.24  (VIOLATED)

請問是類似這樣設定嗎 參數我是按照範例給的
我Pad是用PDIDGZ 但是我找不到它的單元設定參數

网友:
1)set_max_fanout 6小了点
2)PIN :   AT/Test_M/s_1D_reg/SE依然有问题

楼主:
感謝版主 其實這個pin很多 我只貼一個 應該是全部的pin 但是問題還是存在

       PIN :   AT/Test_M/e_n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n_1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n_2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no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m_sI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s_1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n1                          20.00        4583.00       -4563.00  (VIOLATED)

而且他的錯誤要四千多,我之後修改20還是沒辦法
set_max_capacitance 2 [get_ports test_se]
set_max_transition 0.2  [get_ports test_se]
set_max_fanout 20  [get_ports test_se]

也是一樣所有的pin
       PIN :   AT/Test_M/m_o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_n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n_1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n_2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eno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m_sI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PIN :   AT/Test_M/s_1D_reg/SE
                                4.50         760.61        -756.11  (VIOLATED)
   test_se                      0.20           1.44          -1.24  (VIOLATED)
       PORT :  test_se          0.20           1.44          -1.24  (VIOLATED)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n1                          20.00        4583.00       -4563.00  (VIOLATED)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test_se                      2.00           2.69          -0.69  (VIOLATED)

難道fanout要增加到四千多嗎???請問這樣合理嗎?

网友:
你只对这个ports 设定了set_max_fanout 20  [get_ports test_se]
其他的问题当然还是没有解决了

一般DRV对整个design设定的,比如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网友:
另外,相应net/port/pin上的dont_touch,ideal属性要去掉

楼主:
感謝版大回應 請問cell相關的也要刪除嗎? 我是用chip_level synthesis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ipad_*]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opad_*]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locks  clk]
set_fix_hold                  [get_clocks  clk]
測試的參數
set_max_capacitance 2  [current_design]
set_max_transition 0.2   [current_design]
set_max_fanout 30   [current_design]
結果
      max_delay/setup ('clk'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AT/propose/even/factor_e/DFF1_4/Q_reg[16]/D
                                4.33           4.89 f        -0.56  (VIOLATED)
   AT/propose/even/factor_e/DFr6/Q_reg[16]/D
                                4.45           4.97 f        -0.52  (VIOLATED)
   AT/propose/even/factor_e/DFr5/Q_reg[16]/D
                                4.45           4.96 f        -0.51  (VIOLATED)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n3                           0.20         760.61        -760.41  (VIOLATED)
       PIN :   AT/propose/FBF2x4/FBF2_1/DFx/Q_reg[0]/SE
                                0.20         760.61        -760.41  (VIOLATED)
       PIN :   AT/propose/FBF2x4/FBF2_1/DFx/Q_reg[1]/SE
                                0.20         760.61        -760.41  (VIOLATED)
  en_data                      0.20           1.44          -1.24  (VIOLATED)
       PIN :   ipad_EN/PAD      0.20           1.44          -1.24  (VIOLATED)
       PORT :  en_data          0.20           1.44          -1.24  (VIOLATED)
   mode[0]                      0.20           1.44          -1.24  (VIOLATED)
       PIN :   ipad_MD0/PAD     0.20           1.44          -1.24  (VIOLATED)
   AT/propose/even/a_e/muxHa1/mux_in1[15]
                                0.20           0.97          -0.77  (VIOLATED)
       PIN :   AT/propose/even/DFF4_4/Q_reg[0]/SI
                                0.20           0.97          -0.77  (VIOLATED)
       PIN :   AT/propose/even/a_e/muxHa1/U45/A
                                0.20           0.97          -0.77  (VIOLATED)
       PIN :   AT/propose/even/DFF4_2/Q_reg[17]/Q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n3                          20.00        4583.00       -4563.00  (VIOLATED)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n3                           2.00        1011.00       -1009.00  (VIOLATED)
   en_data                      2.00           2.69          -0.69  (VIOLATED)
   mode[0]                      2.00           2.69          -0.69  (VIOLATED)
   mode[1]                      2.00           2.69          -0.69  (VIOLATED)
   mode[2]                      2.00           2.69          -0.69  (VIOLATED)
   mode[3]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0]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1]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2]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3]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4]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5]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6]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7]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8]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9]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10]                  2.00           2.69          -0.69  (VIOLATED)
   pattern[11]                  2.00           2.69          -0.69  (VIOLATED)
   rst                          2.00           2.69          -0.69  (VIOLATED)
   test_mode                    2.00           2.69          -0.69  (VIOLATED)
   test_se                      2.00           2.69          -0.69  (VIOLATED)
   test_si                      2.00           2.69          -0.69  (VIOLATED)

网友:
在se上设置了set_ideal_network
怎么还会报出来呢. 这种设成ideal的让PR到后面去做吧

网友:
设置DRV后,你用APR去fix DRV了吗?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直接用APR修嗎?

我本來的構想是先跑gate-sim看看時序圖過不過的了 之後再做APR

之前沒加DFT跑gate-sim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回復
這我之前有測試  當時合成設定有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locks  clk]
set_fix_hold                  [get_clocks  clk]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test_se]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test_se]

之後APR有
**WARN: Skipped set_input_transition constraints on port "clk" due to set_drive                                                                                 specified on same
**WARN: Skipped set_input_transition constraints on port "test_se" due to set_dr                                                                                ive specified on same

這 warn是我上面設定關西嗎?
爆掉了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           WNS (ns):| -4.086  | -0.833  | -4.086  |   N/A   |   N/A   |   N/A                                                                                   |
|           TNS (ns):| -5527.0 |-221.745 | -5437.0 |   N/A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3553   |   925   |  3064   |   N/A   |   N/A   |   N/A                                                                                   |
|          All Paths:|  7259   |  7239   |  3147   |   N/A   |   N/A   |   N/A

网友:
DRV的设定是为APR用的,光有DRV解决不了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版大回復 我去做了APR 不過修不回來 cts後跟route都沒辦法
面積已經爆掉了 **ERROR: (ENCOPT-310):  Design density (97.30%) exceeds/equals limit (95.00%).
**WARN: Skipped set_input_transition constraints on port "clk" due to set_drive specified on same

------------------------------------------------------------
     optDesign Final Summary
------------------------------------------------------------

+--------------------+---------+---------+---------+---------+---------+---------+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3.752  | -1.072  | -3.752  |   N/A   |   N/A   |   N/A   |
|           TNS (ns):| -4120.8 |-182.461 | -4087.8 |   N/A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2469   |   487   |  2397   |   N/A   |   N/A   |   N/A   |
|          All Paths:|  11840  |  11819  |  3148   |   N/A   |   N/A   |   N/A   |
+--------------------+---------+---------+---------+---------+---------+---------+

+--------------------+---------+---------+---------+---------+---------+---------+
|     Hold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0.068  |  0.068  |  1.674  |   N/A   |   N/A   |   N/A   |
|           TNS (ns):|  0.000  |  0.000  |  0.000  |   N/A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0    |    0    |    0    |   N/A   |   N/A   |   N/A   |
|          All Paths:|  11840  |  11819  |  3148   |   N/A   |   N/A   |   N/A   |
+--------------------+---------+---------+---------+---------+---------+---------+

+----------------+-------------------------------+------------------+
|                |              Real             |       Total      |
|    DRVs        +------------------+------------+------------------|
|                |  Nr nets(terms)  | Worst Vio  |  Nr nets(terms)  |
+----------------+------------------+------------+------------------+
|   max_cap      |      1 (1)       |   -0.056   |     23 (45)      |
|   max_tran     |   3601 (10868)   |   -3.185   |   3640 (11292)   |
|   max_fanout   |     76 (76)      |    -42     |    113 (113)     |
+----------------+------------------+------------+------------------+

网友:
可以先加大面积试试
爆掉的原因有很多,找个有经验的人帮你看看,

楼主:
感謝版大回復
最後我修完 過到route完並且把setup和hold修成正的
------------------------------------------------------------
     optDesign Final Summary
------------------------------------------------------------

+--------------------+---------+---------+---------+---------+---------+---------+
|     Setup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0.002  |  0.002  |  0.014  |   N/A   |   N/A   |   N/A   |
|           TNS (ns):|  0.000  |  0.000  |  0.000  |   N/A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0    |    0    |    0    |   N/A   |   N/A   |   N/A   |
|          All Paths:|  11840  |  11819  |  3148   |   N/A   |   N/A   |   N/A   |
+--------------------+---------+---------+---------+---------+---------+---------+

+--------------------+---------+---------+---------+---------+---------+---------+
|     Hold mode      |   all   | reg2reg | in2reg  | reg2out | in2out  | clkgate |
+--------------------+---------+---------+---------+---------+---------+---------+
|           WNS (ns):|  0.100  |  0.100  |  0.119  |   N/A   |   N/A   |   N/A   |
|           TNS (ns):|  0.000  |  0.000  |  0.000  |   N/A   |   N/A   |   N/A   |
|    Violating Paths:|    0    |    0    |    0    |   N/A   |   N/A   |   N/A   |
|          All Paths:|  11840  |  11819  |  3148   |   N/A   |   N/A   |   N/A   |
+--------------------+---------+---------+---------+---------+---------+---------+

+----------------+-------------------------------+------------------+
|                |              Real             |       Total      |
|    DRVs        +------------------+------------+------------------|
|                |  Nr nets(terms)  | Worst Vio  |  Nr nets(terms)  |
+----------------+------------------+------------+------------------+
|   max_cap      |      0 (0)       |   0.000    |      0 (0)       |
|   max_tran     |      0 (0)       |   0.000    |      0 (0)       |
|   max_fanout   |      0 (0)       |     0      |      0 (0)       |
+----------------+------------------+------------+------------------+

但是我存sdc檔案結果出現warning 說有為負的?? 請問這樣怎麼處理??
我cts跟route跑optimize timing都是正的
**WARN: (SDF-802):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sides of the SETUPHOLD check on pin AT/Test_M/DDin_3/dout_reg_11_/SI is negative - which is illegal in SDF V3.1.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SETUPHOLD will be postively adjusted so that the resulting sum is zero. This will result in a more conservative analysis of the adjusted check.  Negative SETUPHOLD sums maybe an indication of a characterization problem in your timing libraries. You can set the timing global timing_write_sdf_allow_negative_setuphold_sum to 'true' to loosen this restriction.

**WARN: (SDF-802):      The 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 sides of the SETUPHOLD check on pin AT/Test_M/DD_pattern_out/dout_reg_6_/SI is negative - which is illegal in SDF V3.1.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SETUPHOLD will be postively adjusted so that the resulting sum is zero. This will result in a more conservative analysis of the adjusted check.  Negative SETUPHOLD sums maybe an indication of a characterization problem in your timing libraries. You can set the timing global timing_write_sdf_allow_negative_setuphold_sum to 'true' to loosen this restriction.

网友:
提示是说,SDFsum of the Setup and Hold为负
按照提示的建议,set timing_write_sdf_allow_negative_setuphold_sum true试试

楼主:
感謝 版大回復
下那指令後 存SDC就沒有warning

之後我跑post-sim
原先我這設計是5ns 合成用4.5ns slow_mode 跑gate-sim是ok的 gate-sim用的是wire-load-mode合成的

但是現在要20ns控制訊號才正常 但是我的架構還是不行動 都是XXX

我檢查一下我的合成,而且又合成幾次發現 沒加DFTslack是正的,這是合成4.9跑5的結果  data required time                                                 5.03
  data arrival time                                                 -5.03
  --------------------------------------------------------------------------
  slack (MET)                                                        0.00

但是加完DFT後都有slack差0.15左右,雖然跑gate-sim的資料是對的,請問這可以在enocunter下修掉嗎?? 還是一定要slack為0才能跑

  data required time                                                 4.78
  data arrival time                                                 -4.93
  --------------------------------------------------------------------------
  slack (VIOLATED)                                            -0.15

encounter修到正的 我以為就ok說 ,這是clock.ctstch設定
# Clock Root   : clk
# Clock Name   : clk
# Clock Period : 4.5ns
#------------------------------------------------------------
AutoCTSRootPin clk
Period         4.5ns
MaxDelay       1.00ns # sdc driven default
MinDelay       0ns # sdc driven default

网友:
我再强调一遍,你存的那个叫SDF,与SDC是2码事

至于postsim的问题,你给的信息不够,无法判断问题的原因。
依你现在的水平,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那个问题,
有可能是某个简单的设定/概念没搞对,
还是那句话,在你附近找个有经验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版大回復 我發現打錯了 是sdf,

我以為只要encounter修過就OK 看來理解還不夠

post-sim有些問題要慢慢看 類似很多這些 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posedge S0) Y) of instance CHIP_test.CHIP.AT.Test_M.FE_RC_4222_0 of module MX2X2 <./CHIP.sdf, line 78614>.
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negedge S0) Y) of instance CHIP_test.CHIP.AT.Test_M.FE_RC_4222_0 of module MX2X2 <./CHIP.sdf, line 78615>.
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posedge S0) Y) of instance CHIP_test.CHIP.AT.Test_M.FE_RC_1107_0 of module MXI2X2 <./CHIP.sdf, line 79575>.
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negedge S0) Y) of instance CHIP_test.CHIP.AT.Test_M.FE_RC_1107_0 of module MXI2X2 <./CHIP.sdf, line 79576>.
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posedge S0) Y) of instance CHIP_test.CHIP.AT.Test_M.FE_RC_325_0 of module MXI2X4 <./CHIP.sdf, line 79590>.

再次感謝版大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