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IC5141后运行ICFB,报错

楼主(2012-10-02):
各位安装完IC5141后运行ICFB,报错:
/soft/cadence/tools.lnx86/dfII/bin/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dsdoc_sh.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 libcdsdoc_sh.so是什么软件啊,哪里有下载吗?

网友:
你的安装平台是什么?

网友:
你把soft/cadence/tools.lnx86/dfII/local里的.cnist(名字记不太清了,应该就是点什么文件)修改一下就应该没问题;额

网友:
那个东西好像是库,5141的原始平台是redhat9.0,这个平台上运行问题最少
如果用其他的平台,需要增加补丁。

楼主:
在Centos5.5和Centos6.3下分别都安装过了,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目前有这么一个问题,运行icfb的时候报错:
/soft/cadence/tools.lnx86/dfII/bin/icfb.exe: relocation error: /soft/cadence/tools.lnx86/dfII/bin/icfb.exe: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这个问题好像很麻烦呢

楼主:
有哥们帮忙看看5#提到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操作系统需要的动态链接库出了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根目录下找一下系统中那个文件在哪里:

    find . -name "libcdsdoc_sh.so"

    然后把环境变量 LD_LIBRARY_PATH 加上指到那个目录的一个路径。如果没找到的话,应该装一下:
     libstdc++.so.5
compat-libstdc++-33-3.2.3-68.i686

网友:
操作系统版本过高了,换成4.x的看看

网友:
操作系统没问题的,我就用CentOS6.3装的,运行没问题,当然你的icfb版本过低的话会有问题,usr6可以用的,你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2015-09-07):
我重新进了一遍,启动icfb时从5楼的错误直接变成了1楼的错误

网友(2015-11-29):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么?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教大神~~

网友:
有大神帮解决一下吧,偶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3-07):
仍然是1楼的错误  请问lz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4-23):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2-09):
必须用高版本的IC5141,115的好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