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启动ICFB出问题了

楼主(2012-10-02):
在LINUX系统启动过程中,本人强制关机,
后来重启,发现进入不了系统,出现 repair systemfile提示,
后用fsck将此问题解决后,重启电脑,
能进入LINUX系统,
但是启动ICFB时,却抱错:
error :failed to find either 24-bit TrueColor or 8-bit PseudoColor Visual
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打开 /etc/X11/xorg.conf 文件
找到这一行 DefaultDepth 16
把 16 改成 24 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神人,你太牛了,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感激不尽!

按照你的方法,已经可以启动ICFB了
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建议修改
/usr/bin/vncserver中
$depth = 16
将16改为24
但是没有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如果你用VNC作为显示终端,那么修改VNC设置的办法或许管用.但是碰巧你不是VNC设置的问题,而是操作系统本身的X11的问题. 所以我这是碰对了. 嘻嘻.

网友:
哪一个不对都会出问题。。。

网友(2012-12-14):
起vnc的时候要加-depth 24.

网友:
我的远程时也出现这个问题,可是按照上面说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呢,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都是大神,收藏一下

网友(2013-07-11):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权限改vncserver中的东西怎么办,如果让管理员改,这个会不会影响别人的工作?

网友(2014-08-05):
回复 网友C:

    你申请端口时,加上 -depth 24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17):
回复 网友A:

大神,麻烦请问一下,我们的Depth是24,为什么还是报这种错误?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