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VFS调节疑问

楼主(2012-10-02):
做DVFS调节时,为什么应该先降低频率,再降低电压?而先升高电压,再升高频率?
(第一次发帖,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楼主:
坐等解答。。。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没人帮助回答!寒啊!!

如果不降频率,先降电压的话,会有setup violatio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估计大家都放假了吧,前几天网站好像都挂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陈版主~

网友:
陈总说得对啊,如果反过来的话,电压降低由于 IR drop 的影响延时增加,降低噪声容限频率不变的话组合逻辑的延时增大的情况下,setup有可能就满足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里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