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nfig混仿的interface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0-02):
新手上路。。。。。。请问,在config view下混仿的时候,digital和analog components的interface component是指什么?可以用analoglib库里的什么元件?谢谢了~~

网友:
在打开的 Schematic 编辑器中点击 Tools→Mixed Signal Opts.,
点击 Mixed-Signal→Interface Elements→Cell,点击数字模块,弹出设置接口电平的对
话框,需要设置 a2d_v0 和 a2d_v1,这两个参数规定了模拟转成数字时的电平
如果有数字输出给模拟的接口,需要将该对话框中的 Model IO 改成 Output,设置
d2a_vh 和 d2a_vl 两项,即数字高低电平对应的模拟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