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乘法器 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比如A*B直接综合出的乘法器和用DesignWare 库中的ip综合出来的一样吗?

在dw中我可以选择用 wallace - tree 的结构。直接综合的行吗?

网友:
一般都是加上dw_foundation的综合库,然后dc可以自动选取合适的,需要特殊结构的可以通过手动例化来指定。
可以选用wallace - tree,然后直接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signWare 需要买整个lib吗, 还是可以单独要一个IP.
   还有不知道价格怎么样?